联想的一体机 不能开机

楼主(2015-10-23):
联想的一体机子,,可以正常使用,就是因为在装系统时,因为接口不良,掉了两次电,结果不能开机了,开机黑屏并且有报警声三响,试了几次都是这样,然后把内存拆下,CMOS电池放了下电,在开机就报警11响了,在插上内存还是报警11响了,求助大神是什么问题 啊,

网友A:
估计是主板问题,建议楼主拆开看一下

网友:
报警11声?没遇到过,估计得拆机看看了。

网友:
没有数据怎么给你下结论啊!!!再发点测量的数据上来看看!

网友:
原先是什么接口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主板问题,建议楼主拆开看一下

最后搞好了,刷了一个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处理数据时断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