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个笔记本主板怎么区分是独显和集显??

楼主(2015-10-24):
拿到一个笔记本主板怎么区分是独显和集显的??
是不是就是显卡芯片焊在板子上的就是集显??
还是说:没有显卡芯片和显存芯片的是集显,现在看到一些板子,显存和显卡位置都是空的,这个有点分不太明白,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上面 图片是独显的 有显卡芯片和显存  下面图片集成 显卡集成在CPU或桥里面~~~~~

网友:
不是吧这个也需要问,当然是没有装独立显卡的时候是集显了

网友:
有独立显卡芯片的就是独显(或双显卡) 没有就是集显

网友:
看不懂板子也可以看架构图

网友:
听到这个问题,我就回到了过去,特么当初我也这样问过别人

网友:
没装的是集显,有显卡的就是独显了

网友:
楼主问这个问题很正常的,我一开始修主板的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北桥,什么芯片,就认识电容,电阻什么的

网友:
如果没有安装显卡的话当然是集显了,反之亦然。

网友:
铜牌维客你还问这个,你不要说LOL里拿青铜还要问队友怎么打野。

网友:
有的机型分独显和集显配置,主板设计的PCB都是一样,按照有显卡设计的。集显配置的主板把GPU显存,和显卡供电位置空焊了。省了专门研发集显pcb的麻烦。

网友A:
也有的板子,就是在北桥旁边多了个显存,没有装显卡,不知道这样的算是集显还是算独显。

网友:
有显卡芯片的就是独显了

网友:
看独立显存即可

网友:
有就是独显没有就是集显

网友:
北桥旁边多了个显存,没有装显卡,这样的只能算是集显

网友:
不装独立显卡就是集显呗

网友:
楼主这个铜牌维客怎么来的?

网友:
数数有几个桥

网友:
看等级都坛子里的老人了,还问这种问题?

网友:
看上面两个板子都有独显内存,,都是独显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的板子,就是在北桥旁边多了个显存,没有装显卡,不知道这样的算是集显还是算独显。

算集显,只不过这个集显可以调用它旁边的这个显存和内存组合起来用

网友:
双桥的机子只有单显,华硕有双交火的除外,单桥的机子就看有没有显存颗粒,一瞄就知道了。软件上则看设备管理器。

网友:
有显卡芯片就是独显
没显卡芯片就是集显---集成在CPU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