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5MG+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0-24):
今天接到一同行送来的映泰A55MG+主板说不通电。拿到手上插电一试。果然点开关无任何反应。同行说昨天还用得好好的。接下来放电,测电池电压,晶振两脚压差也正常。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上迅维网查资料,刚好一查就发现这板有图纸。赶快下下来,打开图纸直接查I0引脚。75脚点开关有3.3V-0-3.3V跳变。72脚3.3V纹丝不动。初步断定是IT8728F损坏。但也没急着换。再查查IO芯片的其它工作条件。69脚VBAT有3.3V,4脚,35脚,67脚+3V3_STBY只有0.27V.  真正的问题出来了,+3V3_STBY这个电压有问题。但是诊断卡上的3.3VSB灯亮得很,电压也是十足的3.3V。再测量一下4脚,35脚,67脚的对地阻值为2欧姆,那还是IO短路的节奏啊。但是就在测第4脚时发现与4脚相连的一个小贴片电容颜色有点不对。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还是先下了这个电容再说。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拆下电容就不短路了,再点开关一路跑码亮机。此板修复。

小小菜鸟, + 5 淡定

网友:
恩。修板就是要多测,修的不错

网友:
恩,够细心····修板就要这样的耐心和仔细。

网友:
修这个主板LZ也用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先易后难

网友:
不错  思路很好  没有误杀IO

网友:
看来得先查外围呀,要是我早就拆IO了。

网友:
恩,不错,有些还是要多量量,误判干芯片更麻烦!

网友:
修板子最重要的就是信心

网友:
这给俺就直接换IO在试试了,学习了

网友:
有图就不会误判了,待机短路灯还亮的情况很少见

网友:
能修的好都是好的

网友:
不错。够细心……要是我可能会先换IO了

网友:
原来是电容搞的鬼~

网友:
维修分析的思路不错 学习啦

网友A:
短路还有3.3V待机电压的情况的确少见呀

网友:
这种故障,很少见。

网友:
可用电源烧机试试

网友:
电容短路的很少。

网友:
用可调电源,烧机

网友:
用手摸,温度高,可能坏

网友:
耐心、仔细 维修才是正途,谢谢分享

网友:
待机电容短路,诊断卡上待机灯还亮,少见啊

网友:
小小电容 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不容易啊!

网友:
修这个主板很费时啊!

网友:
要是我直接就换IO了

网友:
没杀IO真不容易,短路竟有电压,真是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测试开关电压

网友:
修板就是要多测,修的不错

网友:
短路还有3.3V待机电压的情

网友:
不错,又学一招

网友:
心细,否则就干掉IO了,好眼力

网友:
有一篇经验贴。。感觉自己又进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还有3.3V待机电压的情况的确少见呀

小白问下,手里有块技嘉h61的板子,待机3.3阻值只有15欧左右还能上电亮机,好奇怪啊,

网友:
三板斧不是维修界可行之事,还是要多测

网友(2016-02-02):
我肯定会先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