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5V 出锯齿波

楼主(2015-10-24):
由8223P 产生。3V 5V 电感后 无节点 断不了,但  3  5V 的反馈,电感,滤波电容等都换掉了,还是一样情况,所以几乎确定是由后级引起的,很标准的锯齿波。同时8223P 的线性3, 5V ,开启等电压都在有规律的跳动。  请高人分析一下,一般后级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才会产生锯齿波呢。

网友:
楼主你好歹图片上传一张啊  文字描述毕竟我们只能想象

网友A:
啊呀,楼主5点多就发贴,果然早起的鸟儿有饭吃,话说你为什么不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你吧你的波形上传上来啊

网友:
锯齿波出现应该就是上管导通时间不够  占空比 控制不行 应该查看boot脚

网友:
上传锯齿图片 看看是一边的齿还是两边的齿 从几伏开始尖 这样真的不好说什么情况

网友:
开启信号可能会引起

网友:
看波峰是否是正常的3V 5V,如果是,反馈正常,如果起始波是斜线,说明上管导通不够,从波峰到波谷有斜线,说明滤波不良引起的,以上根据原理分析,如果3V5V两都有,就要看待机芯片内部有问题了,从你的问题,有可能出现故障在前面,后面一般不可能这样,后面如果这样,早就保护了

网友:
前面包括你的可调电源是否限流了,公共隔离管是否饱和导通,保护电路失效

网友:
波形幅度多大,有没有达到保护的要求,如果达到了还不保护,芯片本身的可能性大,芯片的供电如果出现波形也会导致同样的问题。后端导致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好歹来个图片大家参考下

网友:
图片都没有,让我等猜吗

网友:
路过来看下的,

网友:
看下给芯片供电的滤波有问题没,3V 5V都有故障应该是公共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发2张波波的图啊 好让大家帮助到你

网友:
把电感一端拆了在量波形

网友:
换芯片,换上管。

网友:
91011楼真的高手呀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呀,楼主5点多就发贴,果然早起的鸟儿有饭吃,话说你为什么不先换个芯片试试?

这都被你看到了

网友:
锯齿波hi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是上下管换后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发现问题即是这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出现锯齿波分析建议也是不一样,比如如果是你换后出现这种情况,有时是换上去的管子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很多同行在一起交流这方面的经验时,我发现很多都认为用同一种管子即可,事实上有很多板在设计时上下管都是不一样,不一样即开启时间和占空时间都不一样,如果遇到这种板子换上两个一样的管子,就有可能出现你的这种情况,往往这种情况还很容易让人忽视有问题存在(长时间运行会高温直至烧坏管子),之前修台式机的朋友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就是修好Vcore电压之后为什么还要跟踪量一下波形,就是防止波形不对管子击穿后烧CPU),分析故障有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的,你不说清楚别人没法给你做建议。。。你说的个情况,个人建议查两点,一个就是我前面说的是不是有换错管的情况,另一种就是查下负载电路。。。

网友:
关于波这个方面的维修,我懂得还不是太多

网友:
感觉不是后级问题,还是前级控制问题,先换芯片,再查3和5的开启信号

网友:
路过的我也不大懂波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应该上个图,大家才好讨论。

网友:
3V 5V电感断不了,什么意思,把电感断掉看看是否正常。另外这个机器你要考虑是后级保护

网友:
锯齿波 会不会是芯片工作模式不对啊

网友:
可能是示波器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