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转帖) 海信TLM32V68A维修过程及原机flash

楼主(2015-10-24):
该机红灯亮不开机,经查为电源板待机5V正常,STB2.6V.无二次开机后的5V.12V 24V.拿机回维修部,查PFC电路问题,PFC块供电只有8V跳动,东修西修拍的
一声板子修报费了。只好淘宝一块了。板子到了,(代用电源板)上机变绿灯了,但无SW,BRI电压(其它电压正常),主板各路电压查也正常。按键都没反
映。只好先换flash试了,找了几个试按键能用有背光了但屏幕什么都没有。心想完了。发现还有一个24C32,想换它试一下,把原机flash写了换上,开机一试又正常了。不得其解不过好了就好。

网友:
新人不懂,只注意到了桌面上当垫子那个杂志是啥?

网友:
应该不可能不l得其解吧,程序错了当然会导致一些功能不正常的啦。

网友:
来学一下。以后遇到
借鉴一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
我显示器修板子很少刷程序,买来板不行就退

网友:
想学修电视机,不知和显示器有何差别,知道的说说。

网友:
代换,本来就是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