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扩散,报废了

楼主(2015-10-24):
一个60G的迈拓硬盘,出了一些坏道。当时用DISKGENIS将坏道扫描单独分成一个区,没有隐藏那个分区,而是将有坏道的分区做成未格式化状态。
接着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坏道扩散开了。现在那个硬盘已经报废了。
至今没弄明白,那个坏道分区是不是一定要隐藏起来啊?

网友A:
要么砍头  要么屏蔽  格式化有什么用???

网友:
格式化 没用吧 又不是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砍头  要么屏蔽  格式化有什么用???

我打错字了,是做成”未格式化”状态。

网友B:
只不屏蔽处理,系统就会索引,还是要读它,扩散是自然要有的啦,你懂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不屏蔽处理,系统就会索引,还是要读它,扩散是自然要有的啦,你懂的 !

你的话好难懂,就是要 隐藏 那个分区 ,对吧?

网友:
应该是隐藏坏道所在地

lini3hao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这和隐藏坏道分区有什么区别?操作上一样吗?只是概念问题?

网友:
你不懂就别乱水  误导别人!

网友D:
扔了吧!这东西不值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扔了吧!这东西不值几个钱

学习屏蔽坏道而已,机会难得。

网友:
我昨天搞了个跟你一样,还没好

网友:
坏道扩散很快的 , 算了, 还是放弃吧

网友:
清G ERASE一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话好难懂,就是要 隐藏 那个分区 ,对吧?

是的,把它们集中起来划到一个分区,然后隐藏。即不让硬盘管理模块再读它们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把它们集中起来划到一个分区,然后隐藏。即不让硬盘管理模块再读它们就可以了。

你的回答简单明了,这样就懂了。谢谢。

网友:
坏了就换吧,用不久的

网友:
听听大神们怎么说,我也没弄过这个东西

网友:
反正格式化没多大用,再藏尸其它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