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880+不定时无信号,但CPU风扇还一直在转

楼主(2015-10-24):
一块映泰A880+不定时无信号,但CPU风扇还一直在转,开

始以为是BIOS有问题,满怀信心地将BIOS刷上了,不过故障没有改变。这时还得认真地检查各个电压,信号。上网搜集了A880的相关资料。
拿到手一看,已经是二修板子,上家换过一个CPU供电的上管和两个下管的
查电压,内存供电1.5,CPU供电:0,桥供电:0,总线供电:0
既然没有CPU供电,AMD的供电时序:内存供电 - VDDA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好,接下来就测量,内存供电1.5V,VDDA供电2.5,先来测量一番这个IC的供电脚和EN,
VCC 12v   BOOT 12V  EN为1.2,正常,

于是,跑线,跑到这些三极管
再测量一下这些管,这时Q74的C极有1.2V了,奇迹。。。。。。。

这时的CPU供电也出来了,不过只有0.9,有时会到1.0,我测得的正常的有信号的电压是1.3V左右。这时明显是CPU的电压偏低而引起无信号的。
考虑到它是二修板,认真观察了CPU的供电电路的各个无件,这时候发现有个上管松了:用手都可以拿起来。心里高兴哟。。。。。。。。。。。。。。。。。。。
铬铁伺候,不用一分钟,就焊好了,上电,这时满怀激动的心情在等待。。。。。。。。。。。。。。。。。
但不到三分钟,老毛病又犯了。。。。。

不服气,将这个管用风枪焊了出来,好好看一下它的真面目。。。。

原来管的下面有问题呀。
下面换管,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打算一组都换。
没有想到的是:在焊的过程中,上一家已经将焊盘弄松了,再焊,也就不成样了,可能是我的焊功也不行。只好补线。
补好之后,刚开始,它竟然没有显示,再开一次,有显示了,但PS/2的键盘用不了,也不能上网,桌面也无故地出现了很多的软件。。。想不通。。。

    一块映泰A880+不定时无信号,但CPU风扇还一直在转,开始以为是BIOS有问题,满怀信心地将BIOS刷上了,不过故障没有改变。

网友:


网友:
总线先没 然后cpu 接着是桥 ,怎么不加焊一下桥

网友:
这个板子很难修 我也有好几个没修好 又没图纸 最后都只能放弃

网友A:
什么叫 不定时无信号?

网友:
没看明白……不定时无信号是啥意思。不定时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 不定时无信号?

也就是刚开机有信号进入到显示器,然后不定时就无信号输入到显示器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 谁能解释在清楚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