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is7主板板载声卡,声音怪异

楼主(2015-10-24):
abit-is7主板板载声卡能出声,但是声音怪异,就好象声音被加速了一样,完全没有重低音的感觉。
如果播放MP3音乐,就好象是听五音不全的人唱歌一样,速度唱的超快,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排除驱动原因吧……。

网友:
先装驱动吧

网友:
看下主板上的藕合电容要不是腐蚀了。

网友:
什么怪事都有~

网友:
先重新装驱动试一下,再看一下桥到声卡的电容是否有问题,声卡本身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驱动查查看,先装个驱动

网友:
那么久的板子了,电容不行了吧

网友:
我觉得驱动可能性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