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求助啊!!!进来指点一下啊!!

楼主(2015-10-24):
  Y450  板号:DA0KL1MB8D0  REV:d 原来是不跑码,刷了BIOS跑2A不显测到PCIE的耦合电容显卡这边对地,订了显卡换上挡4A,以为显卡不行,再换了一个也是挡4A,拆掉显卡又可以跑2A,无奈了,谁有思路提提啊!

补充内容 (2015-10-27 13:51):
换了显存也不行, 放弃维修了,实在是没思路,也没时间修

网友A:
会不会是BIOS没刷对版本呢

网友B:
你刷回以前的BIOS 啊

网友B:
或者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C:
换上显卡后打数据的值都一样不?

网友:
显卡没有打好么?

网友D:
那读卡器控制IC拔掉试下

网友E:
或许在打点卡的时候有连珠,,引起短路

网友:
好像有短路的

网友F:
说不定本事就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BIOS没刷对版本呢

我也这样怀疑的,但是论坛就一个这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刷回以前的BIOS 啊

以前的BIOS是坏的,不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什么地方短路了

短路应该是没有的,既然拆掉能跑A2就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上显卡后打数据的值都一样不?

不一样,PCIE总线额值变正常了,原来有一两个点是对地的

网友:
换了两个显卡了,不可能是没做好,BGA技术还是过关的

网友G:
BIOS要对到显卡型号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读卡器控制IC拔掉试下

除了声卡其他都已经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或许在打点卡的时候有连珠,,引起短路

什么叫大点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不定本事就是显卡

显卡已经换了两个了都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要对到显卡型号下载。

但是没找到这个BIOS啊,只找到一个对得上板号版本的,你有吗?显卡的型号是 N10M-GS10-B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要对到显卡型号下载。

是N10M-GS1-B

网友:
先刷回原BIOS再说

网友:
原BIOS是坏的,不是BIOS问题,刷了好几个都是对的显卡型号,都是挡4A

网友H:
查一下那个小板的电压是不是对的.上次我有个跑4A的直接换显卡好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查一下那个小板的电压是不是对的.上次我有个跑4A的直接换显卡好的.

小板没问题,电压正常

网友J:
既然耦合电容短路,取掉显卡再测耦合电容短路不

网友K:
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换显存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板没问题,电压正常

那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再仔细量一量.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既然耦合电容短路,取掉显卡再测耦合电容短路不

都换显卡了,肯定是没短路才来求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换显存好了

你的也是换显卡挡4A吗?

网友:
还是怀疑bios问题

网友I:
BIOS刷了好多个了,摘掉显卡是可以跑过4A,原来的原卡也是能跑过4A,只是不显示

网友:
显卡是没坏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I:
BIOS刷了好多个了,摘掉显卡是可以跑过4A,原来的原卡也是能跑过4A,只是不显示

显卡也换过,bios刷的是跟你版号 显卡型号对应一模一样的吗?如果一样的,故障依旧那基本可以排除bios问题,再看看是不是显存出了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显卡也换过,bios刷的是跟你版号 显卡型号对应一模一样的吗?如果一样的,故障依旧那基本可以排除bios问 ...

BIOS应该没问题了,可能是显存或者其他问他吧

网友M:
这款机子   显卡供电也就是小板供电常出问题  或者你看下

网友:
从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款机子   显卡供电也就是小板供电常出问题  或者你看下

小板没问题,这个确定了的,现在订两个显存,明天再试试,好了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
别闹,我已经说过好几遍了,BIOS排除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BIOS应该没问题了,可能是显存或者其他问他吧

应该是的了,你动过显存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的了,你动过显存了吗?

今天显存换了两个新的,还是不行,奇怪的是拆掉一个显存就不会挡4A能显示,但是是花屏的

网友:
是不是PQ1的问题啊!!!1

网友:
4A的电流明显不对

网友I:
不懂就不要乱回复好吗?谁都知道我说的是代码,而不是电流

网友:
不跑码我一般就干显卡

网友:
检查显卡其他小供电及再刷BIOS
看看

网友:
我也修了一个Y450,不显示,换了显卡后显示了,但是支是用了2-3个小时,关机再开机,就会不亮机,再把显卡再加焊一下,就与可以亮机,但是用上2-3个小时后,关机再开,就又不亮了,如此重复,不的原因!高手指点一下哦!

网友:
coms电池放个电基本能好

网友:
这是笔记本吗  诊断卡还能显示代码呢

网友N:
你挡4A的时候应该是你的显卡 有问题,你先查查看看条件是否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挡4A的时候应该是你的显卡 有问题,你先查查看看条件是否都满足

显卡的小电压都查过了,没什么问题,但是拆掉显存就可以跑过4A显示,只不过是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今天显存换了两个新的,还是不行,奇怪的是拆掉一个显存就不会挡4A能显示,但是是花屏的

好奇怪,会不会里面有短线还是什么?你查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懂就不要乱回复好吗?谁都知道我说的是代码,而不是电流

笔记本诊断基本没用过,不好意思哈

网友:
是不显卡周围元件有短路啊?你仔细瞅瞅啊

网友:
把显存换了。

网友:
WO WO Zwo 我这儿也有一台 。也是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