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 Xplay刷机教程

楼主(2015-10-24):
vivo手机 Xplay刷机教程

  给大家分享了关于步步高vivo Xplay的第三方rom卡刷包,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卡刷教程的,利用第三方的recovery来给手机刷入第三方的rom包,下面一起来看看详细的操作步骤吧:

  一:刷机前的准备工作:

  1:下载rom刷机包,下面提供的有下载地址,这里提供的有相关的卡刷包,如果你的手里已经有rom卡刷包了也可以,下载其它地方的rom包也可以,只要是支持卡刷的就行,因为所有的卡刷包的刷机方法是一样的。

http://www.netded.com/xiao_1.php?url=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362057446&uk=1462801258

  2:确保手机能用usb数据线正常的连接电脑,连接电脑是为了把上面下载的rom刷机包复制到手机的sd卡里

  3:因为是卡刷,所以手机里必须先要刷入第三方的recovery才可以,如果你的手机里还没有刷入第三方的recovery的话,下面提供的有详细的安装教程:

http://www.netded.com/xiao_1.php?url=http://pan.baidu.com/s/1mgkJxLA

   4:返回到recovery主界面,然后用音量键选择【清空缓存】,然后再选择【是的-清空所有缓存】然后按开机键确认

  二:开始卡刷刷机:

  1:先将上面下载好的ROM卡刷包复制到手机的SD卡的根目录下

  2:然后手机关机,进入刷好的recovery中(进入的方法:音量上键+开机键不要松,过一会就会进入recovery了,在recovery中音量键表示选择,电源键表示确认)

  3:用音量键选择【清空数据】然后再选择【是的-清空CACHE分区】然后按开机键确认

  4:返回到recovery主界面,然后用音量键选择【清空缓存】,然后再选择【是的-清空所有缓存】然后按开机键确认

  5:返回主界面,按音量键选择【从SD卡选择刷机包】然后再选择【从sd卡选择zip文件】,然后找到刚才复制到手机sd卡根目录下的zip格式的rom刷机包(比如:XXXXXX.zip),然后再选择【是的-安装XXXXX.zip】,按开机键确认

  6:等待刷机完成后,返回上级菜单,最后选择【重启设备】

友情提示:刷机之后第一次开机可能较慢,耐心等待。

网友:
你这是卡刷吧  要不用备份什么啊    有的要备份基带哦  要不刷了  没有信号

网友:
什么时候手机像电脑那样好装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