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热感报错快速解决办法

楼主(2015-10-24):
T61 独显的机子,开机热感报错,如下图,然后在实际的板子上只需要移动一个电阻即可解决。

网友:
楼主 理论扎实  这个都 会搞   一般人家就放弃了

网友:
感谢LZ分享,要是把这个电阻的电路图也剪出来就更好了,看了知道怎么搞,但不知为何

网友:
一般升级CPU或是升级BIOS造成的吧?解决办法还是从这两方面原因入手。

网友:
这个论坛很早就有了吧 我都对照改了 分屏幕尺寸

网友:
虽然知道了方法,还是要去搞明白为什。

网友:
T61现在能修多少钱?

网友:
最好上个电路图大家看下,

网友:
要想为什么,下图纸和点位图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这是工厂的解决方法,流出来的,我当时就在工厂做这个主板的维修,主管教过我们这个

网友:
有这办法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好人呐 一个案例就可以方便地解决了故障  感谢有你提供

网友:
什么电阻,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十年遇不到一次,飘过

网友:
很想知道为啥呀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先收藏了.

网友:
收藏了,下次碰到了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