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快克的热风枪,求建议

楼主(2015-10-24):
我现在看的是快克990AD,各位前辈觉得怎么样。
都说快克的要比安泰信的好点
当初看的安泰信的852D,现在想买990AD

不是很了解这个,求建议

网友A:
这风枪还行,但是假的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风枪还行,但是假的太多了,

我看淘宝上有个五年老店的428   你有什么好推荐么

网友C:
这种风枪别买太便宜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风枪别买太便宜就行

笔记本维修用这种气泵的要比风扇旋转风的要好是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维修用这种气泵的要比风扇旋转风的要好是么

修主板必须选择气泵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主板必须选择气泵型的

好的  不行我就买这个990AD好了     稳压电源四位的买什么的好    兆信的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淘宝上有个五年老店的428   你有什么好推荐么

上厂家的官网代理商

网友:
一直用的快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不行我就买这个990AD好了     稳压电源四位的买什么的好    兆信的咋样。

兆信的還可以,如果要買好一點可買台灣的固緯

网友:
个人感觉  990AD  已经不行了  功率太低, 现在都是 816

网友D:
其实觉得850D挺好用的,一般维修足够了,990AD确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其实觉得850D挺好用的,一般维修足够了,990AD确没用过

850D 好贵的。。。买不起

网友:
气泵型的,修手机用的哪一种好,需不需要配一个普通的带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850D 好贵的。。。买不起

我有一台安泰信850d,用了多年還沒壞過

网友:
我用安泰信850B,还行,就是感觉声音有点大,不过木有旋转风,也不能放下自动降温

网友:
买个好点的。以后修手机就不用再买了。

网友(2015-11-26):
试试白光焊台。

网友E:
白光的焊台并不好.我有4个风枪,速工的858,快克2008.快克850D.司登利2320.,焊台白光FX888D.焊霸936.电源表3个,安泰信的数显,优点的和速工指针的,这些工具里我感觉只有2008和司登利风枪好用.最后悔的就是买了白光FX888D.同价位,我感觉不如买快克无铅的

网友:
安泰信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白光的焊台并不好.我有4个风枪,速工的858,快克2008.快克850D.司登利2320.,焊台白光FX888D.焊霸936.电 ...

FX888是936的升级版吧,功率是一样的,你试试951之类的就知道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