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进水求助

楼主(2015-10-24):
机器进水后就拆开清理过吹干了,后面装起来开机可以进系统但是摄像头灯会微亮,关机后再开就停在白苹果不进系统然后自动断电再开还是一样,第二天开也进了下系统后面就怎么也不进不了。跟之前一样进到白苹果断电。请教下各位看官大概问题在那些方面

网友:
苹果机,不好修

网友A:
进DFU刷机看看,进水机,首要查供电…………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有零件漏电了。查清楚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DFU刷机看看,进水机,首要查供电…………

机器我还没动要不发给你帮我看看,手机我自己的ID都搞忘记了不敢刷机

网友:
摄像头坏了吧,拔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我还没动要不发给你帮我看看,手机我自己的ID都搞忘记了不敢刷机

你在哪里的。我的Q:89360441

网友:
谁知道N56和N61到底有哪些区别啊

网友:
肯定是有零件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