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型号K50AF 不触发修

楼主(2015-10-24):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ASUS 型号K50AF的笔记本   拿到手里接上可调电源   有待机电流  按下开关 不触发,迅速拆机   拆完了 发现板子上没有标识 也没有点位图 还好有图纸 看来只能盲跑了  。 测了下电感的电压 发现没有3V  5V   于是找到了系统芯片RT8205 16脚VIN19V  13脚EN19V  8脚VREG3和17脚VREG5有3V和5V线性电压 但是1脚和6脚ENTRIP1 ENTPIP2 却没有电  然后往前插  看到1脚和6脚分别连着符合二极管的1脚和2脚 经测量 PD8701的3脚也没有电压  只好往前面查了 看到这个ENBL连着一个PR8721的电阻  2脚有电  1脚没电   电阻的2脚接VSUS_ON 是由EC的19脚发出的一个3V的电压   同时给了PQ8706B的G级   高电平导通  PQ8706A截止  此时PR8721的1脚还是没电  于是对PR8721的1脚打了阻值  发现阻值只有二十几  。 。                     于是断开PR8721  开始烧鸡  烧了一会 摸到系统供电芯片发烫  于是拆下来 在打阻值正常    于是去万能的淘宝去买了一个   换上 电流一路跑到1.4不跳变  也不显示   于是果断去加焊北桥   通电 亮机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ASUS__K40AB_T.bak.pdf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楚 厉害

网友B:
这机器桥坏的多,以前遇到的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桥坏的多,以前遇到的都是桥的问题。

是的  换好芯片以后  电流1.4不跳  加焊好了

网友C:
请问楼主1脚6脚电压正常多少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1脚6脚电压正常多少伏?

1.8V

网友:
我的1.5v正常吗

网友D:
数据手册上介绍的在0.5---2v之间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先收藏了.今天的分评完了明天再来.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据手册上介绍的在0.5---2v之间

谢谢lz

网友:
写得很好,思路清析,精辟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一修机 双故障

网友:
桥换过吗,不换不怕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楚 厉害

一起学习

网友:
ASUS现在放图子出来了吗?TMB不是保密的很好么,再也不介绍朋友买ASU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