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装系统怎么装

楼主(2015-10-24):
u盘装系统怎么装

  想必不少朋友都知道有的网站本站推荐的电脑配置清单都是没有光驱的,原因一:光驱目前几乎无用武之地处于淘汰边缘,原因二:品牌光驱几乎无性能好坏之别实在需要配个简单,原因三:安装系统用U盘就行。那U盘装系统怎么装 这其实很简单,耐心阅读下文相信你会有收获。

  首先准备一个8G以上的U盘(如果是XP系统2G也够),网上下载U盘装系统怎么装的制作工具(工具有老毛桃、大白菜、U启动等,请朋友友们自行搜索下载,以便下载最新版本。)

  在一台电脑上安装下载好的制作工具,插上U盘,启动制作工具,按照软件提示点击制作按钮等待完成即可。一般各工具官网会有详细的操作教程。

  在网上下载操作系统镜像文件,格式为iso,好用的windows系统有深度技术、新萝卜家园等。将下载好的系统解压得到GHO,将GHO文件拷贝到制作好的U盘里。
  这样一个能装系统的U盘就制作完成了,接下来就能和光盘装系统一样进行安装系统了。

  在新电脑上插上制作好的U盘。

  安装系统时首先设置主板BIOS,开启电脑,出现启动画面不停的按F2键进入BIOS(有些主板可能不是按F2键进入,请查看主板说明书)。

  进入BIOS后按→进入BOOT项,先查看Boot Mode默认是UEFI还是Legacy,这里UEFI是安装Win8系统的模式,理论上也能安装Win7等系统,如果你想安装Win8系统而Boot Mode是Legacy,则需要把Boot Mode设为UEFI。

  在Boot priority order选项里将USB-HDD移到第一位,然后保存退出BIOS。在重启后就进入U盘启动里,然后选择WinPE系统进入。

  如果刚才换过Boot Mode,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转换磁盘结构。UEFI对应的磁盘结构是GPT,Legacy对应的磁盘结构是MBR,这个可以在WinPE内置的磁盘管理工具里完成,U盘系统怎么装的问题就搞定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启动WinPE里的装机软件,按提示选择操作,等待大约30分钟系统安装完成即可。

  如果在UEFI模式下无法进入U盘启动,说明主板的UEFI模式和启动工具不兼容,请在Legacy模式尝试。

网友:
一看就不是原创  不过分享精神可佳

网友:
值得我这种小白看

网友:
您能不能也发个win8改win7之类的  方法

网友:
苹果的教程呢

网友:
想学习下苹果的,  感觉好神奇

网友:
对不会用U盘装系统的人来说是不错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