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楼主(2015-10-24):
请求各位帮我看一下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没装 看他干嘛

网友:
这是空的 不用在意多大吧

网友:
0.2欧姆,但这里不装呢

网友:
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意思

网友:
这个是空的

网友:
0.2欧姆没装

网友:
没装的不用管他

网友:
楼主是这儿灌水?

网友:
上面有DY,表示没有装,如果单看这个电阻的表示的话,是0.2欧

网友:
这个电阻是没装的

网友:
没装啊     2.2欧

网友:
电阻是0欧的 好像没装哦

网友:
这个位置没有

网友:
DY表示未安装,空,,电阻的话0R2,R表示点,就是0.2欧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个参数还来问,是不是得多学学。0.2欧的电阻,通常几乎就没装。

网友A:
这个烧出铜皮的地方我加了一个电阻,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另外一端该连接哪个地方,这种接法对不对

网友B:
我这里有料板,但懒得找,爱莫能助啊

网友:
0,2欧,dy没装

网友:
这是0R的,一坨锡连过去就好了

网友:
0.2欧,没有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烧出铜皮的地方我加了一个电阻,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另外一端该连接哪个地方,这种接法对不对

不行的,哪里是一个分压电路来的,19V经过一个249K上拉电阻和下拉100K电阻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料板,但懒得找,爱莫能助啊

帮帮忙,帮我看一下这个电阻另外一端是多少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哪里是一个分压电路来的,19V经过一个249K上拉电阻和下拉100K电阻分压。

那这里都没有地方放那个239K电阻啊怎么办,求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这里都没有地方放那个239K电阻啊怎么办,求助

飞线啊,那个地方常常腐蚀的,修过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飞线啊,那个地方常常腐蚀的,修过太多了

主要是那个装239K电阻的地方已经烧出铜皮了该怎么飞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那个装239K电阻的地方已经烧出铜皮了该怎么飞线

不用管那里啊,一头19V接249K电阻,一头接100K就可以了,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用管那里啊,一头19V接249K电阻,一头接100K就可以了,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

那不是直接239K电阻悬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直接239K电阻悬空了

悬空有怎样呢?电过来就可以了,不一定放原来位置啊!哪里方便放哪里就好了。

网友:
不是有点位图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悬空有怎样呢?电过来就可以了,不一定放原来位置啊!哪里方便放哪里就好了。

很简单啊!你想得那么复杂呢?

网友:
没装,这里应该是直连得

网友:
0欧啊   这个机器就是R376比较容易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啊!你想得那么复杂呢?

这是在C689的一边加一个电阻,然后飞根线是这样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C689的一边加一个电阻,然后飞根线是这样吧

我刚才试了一下还是一样,待机0.020不触发

网友:
那是个空位置没有装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试了一下还是一样,待机0.020不触发

待机有没有3 5V啊?有的话就是EC bios程序问题了都是通病来的

网友:
0.2欧0.2欧0.2欧0.2欧0.2欧

网友:
现在待机0.02左右不触发,没有3.3V和5V,没啥思路了

网友:
0.2的很小,可以直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