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排查显卡花屏故障

楼主(2015-10-24):
怎样排查显卡花屏故障

  一般情况下,产生显卡花屏故障现象可能有如下几点原因:显存内部物理损坏;显卡BIOS有问题;显卡进行了超频; PCB板与元件接触不良。有了以上思路后,就可以着手进行故障检查了。

  首先进行显存的检查,仔细观察、检测四块显存芯片及外围元件,没有发现虚焊和损坏特征(如爆裂、变色、脱焊、短路等);再将显卡BIOS刷新为正常的公版BIOS,然后装好显卡进行测试,待到故障发生时,用手触摸显卡上的各个主要芯片,并没有发现芯片温度升高的现象。这样就排除了显卡BIOS有问题和显存损坏的可能性。显卡PCB板上没有任何关于超频的跳线,经检查发现显卡没有超频现象,排除了显卡超频造成故障的可能性。
  可能是显卡PCB板与某个元器件接触不良了。对显卡可能产生大量热量的元件进行观察和测量,在检测到主芯片SiS6326时,发现芯片左下脚(正对芯片)有两根针脚与PCB板接触不良,轻轻地掰了一下PCB板,听到轻微的“啪”一声响,再观察SiS6326芯片,发现此位置又有9根针脚与PCB板脱焊,一共有11根,其它的针脚焊接正常,这应该就是产生故障的原因了。

  知道了故障原因,处理起来就容易得多了。用一把接地良好的尖头25W内热电烙铁,带上手指接地环后进行补焊。先用松香和酒精溶液轻轻涂抹脱焊针脚和PCB板,然后将脱焊针脚焊好,将显卡装回电脑测试,长时间运行无花屏现象发生,故障排除。

兄弟电脑电器 -5

网友:
 知道了故障原因,处理起来就容易得多了

网友:
BIOS有问题,这种还很少见,,,这种不知道会引起怎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