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PCB背面有很长的划痕,是不是代表这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5-10-24):
很多二手高端卡PCB背面都有很长的划痕,我想不可能那么多不小心把,是不是人为标记的什么返修卡,报废卡什么的,问问

网友:
    绝对不可能标记的啊! 谁吧显卡花到印

网友:
比如像这种:

网友:
华硕的卡最为常见

网友A:
工程测试 出来的次品 不合格,

网友:
这个是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测试 出来的次品 不合格,

我也觉得肯定有问题

网友:
要看
建議拿刀片輕輕刮除黑漆(例如照片的450一樣)
看看有沒有斷線~沒有的話就還好~上錫避免氧化

网友B:
小孩子的杰作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孩子的杰作吧?

见过不少,不会都把显卡拿给小孩当玩具吧

H5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工程测试 出来的次品 不合格,

是不是一般都有小问题,但是又能用的那种

H55

网友:
没有看见具体什么样子,不好说啊。。。。

网友:
只要没断线管它 有没有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不少,不会都把显卡拿给小孩当玩具吧

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一般都有小问题,但是又能用的那种

对。。。。。。。。。。。。。。。

网友:
次品吧。或者返修过的

网友:
这个在公司里面一般都是属于报废级别的  不好修的  或者是有问题的了

网友:
应该是测试跑3D有问题,个别客户不玩游戏的话,可能问题出不来。

网友D:
从哪里搞来的。。

网友:
绝对人为的,报废

网友:
难修的板子,故意划伤,

网友:
不知道谁这么缺德,干这样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哪里搞来的。。
淘宝上很多耶,不知道哪里来的

网友:
估计是 有问题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

网友:
这个我想只有做标记的人知道什么意思,我修好的硬盘也是做个记号,别人看到也不知道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