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风扇不转的原因与解决办法

楼主(2015-10-24):
电脑电源风扇不转的原因与解决办法

  在电脑故障中有时候会遇到电脑电源风扇不转的情况,通过电源风扇不转也是判断电脑故障原因的很重要的参考点,对于电源风扇不转造成的电脑故障解决比较简单,主要是判断是电源故障还是电脑其它硬件损坏。

  造成电脑电源风扇不转的两种可能:

  一、灰尘过多卡住了风扇的轴承,导致电源风扇不转

  由于电脑使用了很长的时间,所处的环境灰尘比较大,又没有及时得到清理,灰尘过多很可能导致电源风扇转动不起来,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1.电源风扇虽然不转,但电脑依然可以正常开机,只是过段时间电脑会无故重启或者自动关机等电脑故障。主要电脑内部热量堆积过多,电源内部散热不良,电源供电不稳定导致电脑故障发生。2.电源风扇风扇线松动,电源内部电源风扇电源线与PCB焊接不良导致供电不良,一般重新焊接下即可。

  二、电源风扇损坏

  电源风扇用的久了也会坏,电脑能开机但经常会出现问题;或者比如风扇没有坏,电脑主板或者其它硬件坏了,导致无法开机,电源风扇自然不转。

  排查方法:

  1、用一根铁丝将24PIn中的黑色线(地线)与绿色线(开机信号线)短路,然后连接电源风扇,如果电源风扇转动,说明电源没问题,问题出在电脑其它硬件。
  2、通电后将绿线与黑色线短路后风扇不转,我们可以用万用表黑表笔连接黑线,红表笔连接红线还是有5V电压(黄线12V、橙线3.3V),如果有正常电压,则为风扇坏。

  编后语:总之电脑电源风扇不转的原因排除很简单,无非是判断电源是否坏,风扇是否灰尘太多导致不转(可以清理后再试试)、又或者风扇本身坏了、或者内部电源线从PCB虚焊,导致供电不良等,仔细排除就能找出问题,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品牌电源,风扇选用的好,品质才有保证。
风扇不转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0416-1.html

网友A:
有好多条黑色线,可以说得具体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好多条黑色线,可以说得具体点吗?

你这样水真的不好,有点弱智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水真的不好,有点弱智的感觉....

感觉两个发帖冠军相遇的味道......

网友:
楼主的帖子适合初学者.......

网友:
就单纯的风扇不转来说 有3个情况  1是没有供电   二是轴承里灰尘都   3是风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