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超影400(感恩版)

楼主(2015-10-24):
故障描述:紫线5.12V,绿线4.81V;短接绿线风扇转,然后测量各项电压都很低,分别为:3.3V实测为1.58V,-12V实测为-6.14V,5V实测为1.77V,12V实测为7V,PG实测为0V。
由于本徒初学电路,对控制和反馈方面一头雾水,请各位师傅抽空指点一下,在此先感谢!

网友:
先马还是比较适合造 薄壳机箱

网友:
风扇一直转动正常 后级输出滤波无鼓包漏液 上负载 在测试下各路电压看看 按上次遇到过和你这个电源一样

网友A:
风扇一直转动正常 后级输出滤波无鼓包漏液
上负载 在测试下各路电压看看
按上次遇到过和你这个电源一样各路电压 都不正常 上负载测试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一直转动正常 后级输出滤波无鼓包漏液
上负载 在测试下各路电压看看
按上次遇到过和你这个电源一样 ...

明天上板试试,因为PG没有电压,所以感觉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B:
什么问题 。都没描述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 。都没描述清楚

短接绿线风扇转了,但是没有pg信号,而且其他各项电压都偏低,基本为正常电压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绿线风扇转了,但是没有pg信号,而且其他各项电压都偏低,基本为正常电压的一半

楼主重点查一下IC 7510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绿线风扇转了,但是没有pg信号,而且其他各项电压都偏低,基本为正常电压的一半

网友:
如果IC坏了,从别的地方拆一个过来,如何测拆来的IC好坏?(没焊上去前)

网友:
开关管,大线圈,小电容可以查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那个比较器IC坏掉了

网友D: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新进展吗?....

今天早上上板开机,主板灯一闪一闪,点不亮,12V,5V,3.3V,-12V都偏低,PG信号也没有,老问题依旧,由于今天外出没有时间研究了,有空再研究下,关键要基础知道过硬,那样容易分析,得找刘坚强来看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早上上板开机,主板灯一闪一闪,点不亮,12V,5V,3.3V,-12V都偏低,PG信号也没有,老问题依旧,由于 ...

楼主加油坚持到底一定能搞定....

网友:
这个绿色的元件是压敏电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新进展吗?....

楼主学习一下基础知识修好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学习一下基础知识修好不难.....

没错,重点学刘坚强电源150,主电源以后的部分,大概从50-120这个部分

网友:
查7500一脚取样电阻是否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