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5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24):
戴尔N4030主板,插电源表,待机电流0.1多,说明待机大,拆机摸RT8205发烫,果断换之,还是发烫,心想可能场管可能也一起烧了,全部换,在试试,RT8205还是发烫,仔细看图纸,VREG5输出5V正常,VREG3输出1.2V,明显偏低,打8脚阻值正常,400多,没短路,8脚接个3.3V烧机,0.0005没有短路的,没思路了,求解。

DELL N4030_dj1_09259-1.pdf

网友:
路人甲飘过 帮顶

网友:
把8脚翘起来测呢?

网友:
微短吧,烧机烧一下试试吧

网友:
线性短路了
把这路解决了再说吧,

网友A:
3V线性去的地方查一遍吧,烧不出来也只有这样干了,

网友B:
断开后级,试一下*

网友:
烧不出来,电流0.0005,都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线性去的地方查一遍吧,烧不出来也只有这样干了,

怎么查 ,都不短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后级,试一下*

都断开了。。。。

网友C:
断开PG4623试试,VREG3能否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断开PG4623试试,VREG3能否正常?

板子没带这个测试点,没装

网友:
你吧EC的待机供电那脚翘起来试试,看看待机芯片还发烫吗?还是不行就按个断开线性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没带这个测试点,没装

有这个跳线的割开。找找吧,+3.3V_ALW_2所到之处没几个,断开来查找是否后面拉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板子没带这个测试点,没装

纬创的PGXXXX是一个跳点,板上有印字,要割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纬创的PGXXXX是一个跳点,板上有印字,要割开。

我试试看。。。。

网友:
PC4625拆下看看是不是漏电了,可以用刀片割开PG4623,判断是后极还是前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