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这个该死的B460

楼主(2015-10-24):
这个R376有一边是接多少伏电压的啊

网友:
这是个开启电压  大过3V应该就是 正常的

网友:
如果直接飞根3.3V的线应该可以吧

网友A:
这是公共点啊。。。19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公共点啊。。。19V的

是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开启信号的。、。。你计算下电压是多少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飞19V到这个电阻的另一边吗

网友:
DCBATOUT是19V ,另一端是2个电阻分压后的,算一算啊

网友:
应该是多少呢,楼主直接告诉我一下吧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DCBATOUT表示公共点电压呀,一般是19V,至于EN0接多少V电压,自己通过电阻分压公式可以计算出来的

网友:
没有啊还在纠结中,正在请求各位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CBATOUT表示公共点电压呀,一般是19V,至于EN0接多少V电压,自己通过电阻分压公式可以计算出来的

麻烦帮我看一下这个铜皮的地方加不了那个239K电阻,该怎么办呢

网友:
计算得知应该是5.4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麻烦帮我看一下这个铜皮的地方加不了那个239K电阻,该怎么办呢

补线呀,如果不能补那就只有飞线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补线呀,如果不能补那就只有飞线解决了

我这个电阻加在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啊,我就加焊了一边,另外一边是不是飞根线就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电阻加在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啊,我就加焊了一边,另外一边是不是飞根线就可以啊

也可以呀,但要做好绝缘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呀,但要做好绝缘就行了

另外一边接19V吧

网友:
  这个 电阻 和电容一换都好了呀? 通病

网友:
两个电阻直接去掉就行,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