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 声卡图标有 喇叭无声音 插耳机无声音

楼主(2015-10-24):
宏基4741G 喇叭无声音 插耳机也无声音 有人说是USB小板的事 有人遇到过吗 把USB小板拔掉喇叭也无声音 谁修到过 求助

网友:
    换声卡试过吗

网友:
声卡坏了。

网友:
先打值、测总线工作条件

网友:
换声卡了嘛,先换了在说

网友A:
那就先查一下声卡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再说呀

网友:
声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查一下声卡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再说呀

声卡坏了的话系统也能识别声卡吗? 而且这机器喇叭有电压呀

网友:
楼主应该换声卡芯片试过了把 ???

网友:
跑一下插口到声卡的线路看有没有问题,不行在换芯片试一下

网友:
你换过喇叭吗?

网友:
看看喇叭有没有问题

网友:
试试官方驱动

网友:
声音没有到喇叭这边,声卡或者耦合电容看看。

网友:
有些声卡外围电路坏掉也会没有声音但是又能识别声卡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