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T705开机闪一下LOGO就白屏

楼主(2015-10-24):
明基T705换完灯管后开始白屏,如果断掉电源一段时间在上电的话,在开机或者给入信号的一瞬是正常的,1秒左右慢慢变白,在屏幕内容是黑白时,可以依稀看到内容,但是反复开机几次之后就没有正常的时间了,直接进入白屏,也是依稀可见,没有信号时可以转入待机,按键也可以呼出菜单,电源过来的线可以测得5v和3.3v,板和屏之间的线是机器压上的,无法更换,驱动板型号是M170EP01 V2 05M03-1B,请专家给于帮助,谢谢了

网友:
测测屏供电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
白屏的时候看一下屏供电是否还有电呀

网友:
慢慢变白,屏的问题大些吧

网友:
测电源板有什么用,白屏你要查屏供电,有logo和白屏分别是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