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源碰到大功率笔记本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5-10-24):
        提醒大家注意,有些耗电量大的笔记本,不能使用维修电源。可能有检测电源功率的功能,必须原配电源才能正常工作。
       如华硕G75的原配电源9.5A。用维修电源时,保护隔离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待机时,保护隔离电路输出升到一半就掉下来,就像短路保护。用原配电源保护隔离电路就能正常工作。我走了弯路,提醒大家。
       而华硕G53J是7A的电源,用维修电源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我想说的是楼主的电源电流不行,如果你用10A的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
不接屏,只修裸板的不用愁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的是楼主的电源电流不行,如果你用10A的就没这问题了

确实,只有5A。现在大家都用10A电源吗?

网友:
一般都是用5a,普通的一体机也够用了

网友B:
我想大部分人的可调都是5a的吧,超过了它肯定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大部分人的可调都是5a的吧,超过了它肯定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了

华硕G75裸板待机应该不会超过1A,但维修电源不工作。
各位碰到这个笔记本注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