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WD 160G硬盘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5-10-24):
            该硬盘有物理坏道,,我已经分出了坏道的空间,,现在还可以用,,不过听说,即便是这样,原先的坏道还是会慢慢扩散,,怎么样可以防止呢,,我手上还没有修过硬盘,请大神赐教了

网友:
物理坏道的硬盘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
所有硬盘,一出厂就是有坏道的(包括最新的固态,不过它不叫坏道了),都是工厂校准后提供给我们用的.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看看。

网友B:
任何人手里的任何容量的硬盘都可能是屏蔽了XX个坏道之后上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看看。

如何校准?要用什么软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任何人手里的任何容量的硬盘都可能是屏蔽了XX个坏道之后上市的

这么说,任何物理坏道的硬盘,都可以修复或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任何物理坏道的硬盘,都可以修复或屏蔽?

是屏蔽物理坏道

网友C:
你是指商家卖的全新硬盘,有可能是屏蔽过坏道的返修货?
这样不怕人投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指商家卖的全新硬盘,有可能是屏蔽过坏道的返修货?
这样不怕人投诉吗?

是说出厂就把坏的屏蔽掉了

网友:
有厂家的专用工具就可以把坏的屏蔽掉了

网友:
WDR 5.3上用

网友:
路过看看,顺便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