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龙腾4000AD

楼主(2015-10-24):
绿线3.7V,紫线5.12V,短接风扇不转,测其各项电压均为0V,会不会是整流桥挂了?在板上测没见有短路

网友A:
整流桥坏,绿线紫线能有电压吗?

网友B:
难道是主变压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坏,绿线紫线能有电压吗?

后级整流桥会坏吗

网友:
楼主整流桥坏,啥电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主变压器坏了?

怎么查主变压器?

网友:
整流桥坏了保险就挂了后边就测不到电压了

网友C:
主变压器后级绕组六个脚相通,算不算坏了?我没有拆下测,直接在板上测的

网友C:
变压器没那么容易坏吧,7500的12脚也有12V电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没那么容易坏吧,7500的12脚也有12V电压呢

楼主7500的11脚电压偏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7500的11脚电压偏低......

7500是不是坏了?输入电压是哪个脚的?

网友:
功率管基极的小电解检查一下子或者换新的试试看吧。(记得:是一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变压器后级绕组六个脚相通,算不算坏了?我没有拆下测,直接在板上测的

通的 正常  不通 变压器就坏了
不开机 有5V SB 情况下
排除后级输出短路 电容鼓包的情况下
一般 好像是 从绿线 -7500 -推动部分-主开关部分 查一遍

网友:
因为没有电路知识分析控制电路,直接更换7500后问题依旧,339没有换,和339有关吗?这个是339N,我只有339P,后级整流管没有问题,我拆来量过了,估计问题还在推动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7500是不是坏了?输入电压是哪个脚的?

还是先查外围的驱动管和电阻,然后....

网友:
整流桥坏了,绿紫线的电压也就没有了,所以整流器一定是好的。

网友:
副电源正常就说明整流桥正常.....

网友:
整流橋壞後級不會有電壓

网友:
先查一下辅助电路的小电容吧,可能容值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