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半个小时掉电无语了!

楼主(2015-10-24):
求高手。大师们指点,手上现在有4片E440  独显的板子版号NM-A151  显卡:N14M-GL-S-A2,之前第一次维修的时候都是不开机,有3片刷BIOS就好了,另一片换EC好了,现在客户用了一个月,有的半个月,陆续都回来了,而且问题都一样,都是半个小时掉电,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BIOS已刷,南桥也换了)还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二!将万分感激!

网友:
先看一下温控吧

网友A:
你那三片刷的一样的bios吗?会不会是bios问题?

网友B:
掉电是个很麻烦的事你的慢慢找了

网友C:
掉电后能再开吗?再开后又是半小时掉吗?有无明显发烫的元件?机器好像没图纸吧?

网友D:
裸板上电检测啊,看看有无温度太高的地方,如果很有规律,估计软问题大些。

网友E:
CPU供电上下管等都查查,打下CPU电感的波波看正常吧

网友F:
半小时掉电这个E系列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G:
这个绝对是BIOS问题,维修站朋友说的

网友:
杀温控看看吧,这种机器不好搞

网友H:
应该还是BIOS问题,BIOS发上来处理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只是这个需要改

网友:
如果稳定时间都是刚好半小时掉电 那基本都是BIOS的问题 继续刷

网友I:
这个问题期待楼主解决了发出来

网友J:
确定是半小时掉电 就是BIOS问题  找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BIOS来  不然刷再多也没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那三片刷的一样的bios吗?会不会是bios问题?

有两片是一样的 ,找朋友合成的!

网友:
关键是半个小时我查不查出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后能再开吗?再开后又是半小时掉吗?有无明显发烫的元件?机器好像没图纸吧?

半个小时掉电后能开机,还是半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是个很麻烦的事你的慢慢找了

是啊,一点头绪都没有,都不知道往哪里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裸板上电检测啊,看看有无温度太高的地方,如果很有规律,估计软问题大些。

就是裸板测试的,没有明显的那个元器件发烫,电流什么都是正常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上下管等都查查,打下CPU电感的波波看正常吧

嗯好的,这个我还真没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半小时掉电这个E系列都有这个问题

请问大师是知道怎么解决的 不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这个绝对是BIOS问题,维修站朋友说的

我也有听人说,但是就是整不到这BIOS,求高手问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期待楼主解决了发出来

嗯好的,只要解决肯定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还是BIOS问题,BIOS发上来处理下试试

能问一下,这个怎么把我的BIOS,传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J:
确定是半小时掉电 就是BIOS问题  找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BIOS来  不然刷再多也没用

是啊 ,正在找

网友L:
掉电的机子修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掉电的机子修死人了

都快奔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有两片是一样的 ,找朋友合成的!

我上次修的一台这个型号的机器,后来没修好,是有的时候会不开机,最后换的主板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修的一台这个型号的机器,后来没修好,是有的时候会不开机,最后换的主板

我现在关键是3片,太蛋疼了,不然我早就换板子了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再刷吧。

网友:
换BIOS芯片试下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这是显卡的问题,E440很郁闷的 我修过三台由一台是一个小时后直接掉,其他两台20分钟左右掉,最后重做显卡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我现在关键是3片,太蛋疼了,不然我早就换板子了

是挺苦恼的,感觉还是哪里不对,否则不会都一样的故障

网友M:
把温控IC拿下试-试

网友:
刷新的BIOS有问题吧

网友:
这BIOS 都是找人合成的···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把温控IC拿下试-试

嗯····等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挺苦恼的,感觉还是哪里不对,否则不会都一样的故障

是啊,太闹心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温控问题吧

网友:
多刷几个bios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

网友:
应该是BIOS 程序问题

网友:
半小时后才掉电,,,要么温度,要么BIOS

网友:
这个主板的 PCH 的BIOS 需要合成才能用,你3片一样的问题那肯定是BIOS 的问题,你刷一样的BIOS 开机一定是比较慢,比正常的开机亮到多40秒左右!

网友:
换个低频率点的cpu有惊喜哦

网友:
鲁大师测温度

网友:
怎么样?解决了几台了?

网友:
可以做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me没刷对啊

网友:
问题是现在除过这BIOS都没有了

网友:
如果都是半小时掉电  我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   看看能找到原厂的bios不

网友:
排除温度问题,就是BIOS了,

网友:
先确定一个好的bios资料刷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有听人说,但是就是整不到这BIOS,求高手问分享一下

BIOS还需要合成

网友N:
感觉还像是BIOS的事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N:
感觉还像是BIOS的事大一点

嗯是啊,现在就等着那位大师帮我合成一个,我真不会整这个

网友:
这个绝对是bios问题,我碰到过,刷了好多个bios,终于最好一个没问题了!

网友:
负载不带。。欠压欠流

网友:
碰到同样的了,没修好,让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解决E440半小时掉电 BIOS

E440 开机快,不掉电.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