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7420 偶尔能开机,或内存位掉电

楼主(2015-10-24):
昨天接了个机,来时客户说,偶尔能开机开好了都能正常用,去电池接电源看了下,触发都正常,开不起来时电流有跳变1.2左右,内存条取下,装上上面口不掉电,下面口装上开机掉电,拆机后看主板没什么进水的样子,EC旁边有个引脚烂了,补好后试机同样问题。看论坛里有遇到过这问题的都没有说出解决方法,放风箱干燥几小时第二天来试机,第一次一下就点亮了关了后就开不起来了,刷了个BIOS后问题解决。BIOS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0475-1-1.html

网友:
楼主写的真简单

网友:
就刷个BIOS 实在没什么好写的,只是希望下次遇到这种问题的贴子里搜得到。

网友A:
发现现在的BOIS越来越容易坏了

网友:
你说是不是啊

网友:
的确是这样,所以没事刷刷更健康。记得用备用芯片刷了试哦。

网友:
楼主,你给了我灵感,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现在的BOIS越来越容易坏了

确实如此,现在的本本越来越不行了

网友:
多测测吧,估计会返修的,我也修了一台这样的,没用的,换版了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显卡也容易坏啊???我有一台,好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收上有一台 加电1.1A 两声报错 然后电流掉到0.9左右  BIOS刷了几次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