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 奇怪的问题 !!!!!!!!!!!!!!!!!

楼主(2015-10-24):
机器拿来时候 能正常开机 进不去系统 到WIN7界面的时候就不动了 安全模式可以进系统  以为系统问题 重装以后 GHOST都正常 到解压的时候 就死机不动了 硬盘换过 怀疑是CPU的问题 无奈没有CPU更换 有没有遇见过的说一下 给点意见 我判断这机器应该就是属于死机的问题   看论坛 大家都是修过CPU铁壳管子以后出现的问题 但是我这个不是 哪里也没修过 都正常 CPU能无缘无故坏吗  大家说说  谢谢!!!!!!!!!!!!!!!!!!!!

网友:
你这个昨天发过了吧

网友:
V470的CPU不容易坏。但是如果集显上管击穿,CPU就不保了。建议先把上管换了,再换CPU

网友:
就是CPU 的问题

网友:
修到过一样的情况, 又不费什么劲, 别那烙铁 直接干铁管,到时后悔

网友A:
有的是乌龟壳下面少了一点  取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是乌龟壳下面少了一点  取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什么意思少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少了一点

问题找到了 CPU一组供电 乌龟发烫 我下了一组供电 现在不死机了 开始蓝屏了 估计U的问题  少一组供电或许也能用

网友:
问题找到了 CPU一组供电 乌龟发烫 我下了一组供电 现在不死机了 开始蓝屏了 估计U的问题  少一组供电或许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是乌龟壳下面少了一点  取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是烧了一点点  外观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