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六CPU虚焊

楼主(2015-10-24):
摔过,CPU虚焊,大神快帮帮忙啊

网友:
你都知道cpu虚焊了,焊以下不就行啦。。。

网友:
换一个 好点吧

网友:
我不会不敢弄啊

网友:
不一定是虚焊,也可能断线了

网友:
报废几率高 我都不敢接这种活 这个东西胶打得这么厚 ,不可能虚焊,摔过后焊盘肯定受损了

网友:
先上图片,看看你为什么断定虚焊

网友:
楼主又可以换手机了!还是电脑呢?

网友:
你是用什麼方法判定有虛銲?

网友:
这个估计悬了。。。。

网友:
如捽過有可能斷線或掉點

网友:
请人帮忙的话,就先上图片呀。

网友:
拿专业维修店去检测啊!

网友:
6的主板温度稍微高点就要起包 不好搞

网友:
直接上bga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