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PM_DRAM_PWRGD,待机为高,触发之后为低了?

楼主(2015-10-24):
如题PM_DRAM_PWRGD 待机的时候为3.3V ,按开关之后又为低,,APWROK和PWROK 有3.3v。PCH_PWROK也有,就是没有PM_DRAM_PWRGD。导致PM_SYS_PWRGD_BUF也没有,CPU供电没出。电流只有0.2A。但是有时候又能开机,开机之后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死机这些。PM_DRAM_PWRGD也有3.3v。这个是什么问题,桥换了的。 U1也换了的

补充内容 (2015-10-28 13:14):
开机后 slp-s3  s4 都掉

网友A:
可能是某组电压没出,或者是已经出了,桥没检测到,导致PM_DRAM_PWRGD电压为低,另外看下这个信号有无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某组电压没出,或者是已经出了,桥没检测到,导致PM_DRAM_PWRGD电压为低,另外看下这个信号有无上拉 ...

无上拉 改了个上拉还是要遭拉低

网友:
有时候要开两次  第一次开机掉电重启  就出了

网友B:
多刷几个BIOS试试,或者BIOS要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刷几个BIOS试试,或者BIOS要修改。

BIOS   但是有时候能开机 也是BIOS也有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但是有时候能开机 也是BIOS也有可能吗

换桥后修改一下BIOS吧

网友:
哦  换桥之前也是一样的  换了还是这样BIOS  刷过的  还是一样  有时候开的起  多半时间都能开机

网友:
你的意思是多数可以开机并显示?只是偶尔不出CPU供电?

网友:
现在i系列的大多换桥都是要刷bios的。。。

网友:
你发个备份的BIOS上来我帮你修改试试

网友:
同样问题求解答!!!!

网友D:
打下时钟有没有启动。

网友:
应该 是哪个电太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下时钟有没有启动。

PCH旁边25M  ???

网友:
看看CPU座旁边,1.5V转1.5V_VDDQ的场管有没坏.

网友:
没坏.1.5V转1.5V_VDDQ

网友E:
被拉低了  不行就烧下

网友:
cảm ơn bài viết của bạn nhưng tôi không hiểu các thứ tự các đường tín hiệu cho lắm bạn có thể giải thích dúp tôi được không

网友:
引用 网友E:
被拉低了 不行就烧下
不是拉低了,断开都不行

网友:
那应该还是芯片本身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