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进水掉电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5-10-24):
机型:E40
板号:DAOLL5MB8D0
故障:进水,通电时进水,拿来拆机的时候还有水渍。
维修过程:先把水渍处理了一下,放在BGA上烘烤,刚开始烤没多久,场里的同行(联想专卖店的,他接的活,拿过来修的)就过来催了,好了没有?最烦别人催了,都不能静下心来维修。扯远了啊。
          1,先打了下各大电感阻值,没有明显短路,看着板子也处理的差不多了,那就上电吧,我喜欢电压一点点的往上调,0V-19V,调到19的时候自动触发了,但是到了2A左右直接掉电。可以继续触发,还是2A左右掉,掉的很干脆。根据经验,掉电后可以继续触发,应该是哪个电压没出来。
           2,掉电的瞬间测量到CPU,和PCH供电PL20    1.05v没有出来,先整PCH供电吧
            3,PCH供电是由pu6,RT8204提供。
                     供电VDD   CDDP=5v,开启EN都有了,想着要不要先换个试试呢,突然发现PR109一端有点腐蚀,早该发现的。应该就是这的问题了。
图中红色箭头指的那就是腐蚀额地方,刚开始想直接加焊一下呢,后来发现电阻一端的焊点已经没了,只好换个了,图纸中此电阻1M,最烦找电阻了。

真不知道找电阻有什么窍门,还请前辈们支招,我是这么找的,我就去板子上PCH供电附近找,最好找通用芯片的16脚相连的电阻,一般都是一样的额。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就找了个104的电阻代替,原板子上的是105,装上之后不好使。又得乖乖的找105的,换上之后,电流直接到1.6左右,应该事亮机了。接屏后TINKAPAD的LOGO出来了,到此修复。

没什么水平,大家不要见笑。此芯片RT8204   16脚是TON    待机下是18.1V,开机之后变成0.9V,不知道是什么原理,还请各位前辈给指点一二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不过维修就要的是耐心和细心

网友:
细心就是王道啊,如果是先没发现电阻腐蚀先换芯片的话,不行还得重来

网友:
我遇到进水的本本一般都会腐蚀,氧化白白的一片片,自己先处理好再仔细瞅瞅

网友:
这样问题我也遇到号几个。。一样解决!!

网友:
进水的有的 好修 有的 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