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30刷BIOS要两个一起刷!

楼主(2015-10-24):
      接到一台DELL E5430的本子,通电电流可以上到0.75但是还是没有显示大小写键也没有反应.拆机再通电电流上到0.65就停下来了.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主板上所有的电压都是正常的.那说明这个机子上电就是这么大的电流.用诊断卡插到主板上这个板子支持诊断卡.诊断卡显示26感觉是跑到内存或者是显卡了这个机子是集显的.那就先查内存这边吧.用示波器打BIOS的波形有三次跳变那说明CPU已经从BIOS读取到了资料.那就先刷个BIOS看看吧.在论坛上搜了一下有这个本子的BIOS下载下来先刷了PCH的BIOS刷完之后呢.结果就是通电掉电.以为没有刷好又重新刷了一遍还是不行.没办法又把原来的资料刷进去结果还是掉电.这就麻烦了这故障扩大了冷静下来感觉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那就再把EC的BIOS也刷了.刷完之后不掉电了但是诊断卡不跑码了.也就是说这BIOS有问题.没办法只能再去别的论坛找找看.还算运气好再别的论坛找到了BIOS.那就还是先刷PCH的BIOS吧.结果刷完之后不掉电但是诊断卡还是不跑码.那就再把EC的也刷了吧.刷完之后诊断卡跑码了跑过26了.接上屏已经显示了.后来仔细想了一下.第一次刷BIOS先刷的PCH结果导致通电掉电.刷完EC后不掉电了.但是不跑码.第二次也是先刷的PCH结果不掉电但是不跑码只到把EC也刷了之后就正常 了.也就是说这个本子要刷BIOS必须两个都要刷要不然就会出现刷完后不跑码的现象.把BIOS传上去兄弟们看在这么多字的份上给点分吧. QXW00 LA-7901P DELL LATITUDE E5430 HM77

网友A:
这种帖子 很经典 呀   就是需要这种的  虽说现在 不需要  以后要是碰到 少走弯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帖子 很经典 呀   就是需要这种的  虽说现在 不需要  以后要是碰到 少走弯路呀

论坛就是分享经验的地方.这样就会积少成多.我们做的维修 的也可以省很多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