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5-10-24):
今天接修一台华硕X55VD   REV 2.2   不过保隔,第一个管G极没24V电压,充电芯片用BQ25A  ,工作条件满足:20脚电压19V  6脚有2.6V的适配器检测电压    16脚有6V的线性电压 ,还有哪些条件没满足?望大师解答!

补充内容 (2015-10-25 08:30):
充电芯片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的那个管子吗

网友:
是不是MOS击穿了

网友:
公共点阻值正常不?充电芯片换了没有?

网友:
上个图纸   ,   很多人  会帮你的     说的不清楚

网友:
换管子与打后面的值正常不?

网友:
19v直接拉公共点  不用电池了

网友:
查一下待机芯片

网友:
公共点阻值正常

网友:
爱上时间:你说的哪个管是通病呀?谢谢告知!

网友:
我昨天刚刚修过BQ25A,不过我的是芯片坏了

网友:
BQ系列的芯片好像有公共点短路保护功能吧,忘了,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是不是负载短路了

网友:
我就修过充电芯片坏的  和电池上官击穿的

网友:
看公共点短不短 不短直接拉过去

网友:
我的一台机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芯片试试,估计可以解决

网友:
直接跳过隔离

网友:
查下充放电部分啊

网友:
这个对着图纸来好搞

网友:
版号多少,图纸上传一下,我们分析一下啊

网友(2015-11-30):
有图纸 点位就好

网友:
华硕有一款机器是充电芯片坏的多不过保护隔离的 。。。卤煮你不上图或者点位 怎么整 让别人去查再帮你? 想多了吧

网友:
不是短路就是保护了

网友:
管子用镊子接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