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华硕笔记本故障

楼主(2015-10-24):
一华硕独立显卡本本,用电池屏幕非常的暗,仅有一丁点图像,接上外接电源亮度就正常了,也没有其它异常,外接屏幕表现也相同,有知道的没。

网友A:
板上没有背光开启信号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上没有背光开启信号 啊?

还是说本身亮度调节信号不对?

网友:
是不是系统里面调节的暗度?

网友:
电源选项里亮度调得太低了吧

网友:
有时候或许是系统问题,,,键盘调节不了,屏幕的背光亮度

网友:
亮度你不能调节吗?

网友:
这个可能是亮度没有调节吧?你键盘换一个试下,说不定那个键盘调节上下的不好??????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好修的吧

网友:
亮度调节吗

网友:
也许是电池不行了,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笔记本调节亮度的坏 了

网友:
这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电池是好的吗?有可能电池坏了导致EC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