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不通电

楼主(2015-10-24):
联想Y510先是开机花屏,确定显卡故障,重新做了BGA,开机正常显示,用了半天没问题后,第二天开机,不通电,查电流0.12A,这肯定有短路了,首先排除维修的显卡,然后CPU,直到裸板一样0.09A,这样的轻微短路没有
,还真心够查。
cpu
显卡

网友:
摸摸看看哪里发热

网友:
查到原因了,线性电压VREG5,的滤波电容短路,直接取了不用。开机正常。

网友:
短路的电压 一般都是秒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