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

楼主(2015-10-24):
   机器联想e49al  版号为1130-1.一过logo就掉电重启,进pe也是一样,进BIOS就不会掉电,BIOS刷了  CPU换了,也不存在过温,现在没什么思路了。

网友A:
我的也是  难搞啊

网友:
换个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  难搞啊

难道是通病 ,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cpu供电不稳

网友:
    不稳定也不会一下全不都掉完啊

网友:
修好了 告诉下 应该是通病 不是桥、BIOS 、IO 、显卡的问题

网友:
也不是U 的 问题

网友:
查供电和南桥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事  你没刷对。

网友:
CPU供电的玻璃管问题。

网友:
查CPU 供电,不行就换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