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夏普32GE220A开机黑屏,有背光

楼主(2015-10-24):
今天又接到一台夏普32GE220A开机黑屏,有背光,没有修过夏普的机器,看电路好像高压很简洁,测了几组电压都有,不过有一个200V在黑屏后会升到360V左右,估计又是没有驱动信号过来,看看高手,赐教一下。谢谢……
黑屏

网友:
突然能开机,画面变成这样,一会儿就会自己黑屏掉…………。

网友:
换板更划算一点

网友:
黑屏掉,背光还亮着。,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应该....屏完了。下次要修就捡些好修的来,比如像那些电容鼓包啊,排线松动啊,遥控待机啊。不要老是找些硬骨头,技术工具不到位,肯不动。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不过123456说的对——要是每台都是一些电容坏——排线松,。。……………就都好修了,哎,谢谢大家。维修真难做,修到最后一分钱都拿不到的。

网友:
屏幕或者驱动板故障了吧?

网友:
看样是屏坏了吧

网友:
明显屏坏了,要不然就是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