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 BIOS

楼主(2015-10-24):
          这两天接到一台联想一体机 C200  ,开机不显示,屏幕有背光,屏幕有无信号提示,主板是CIPTS V2.2   三带内存 集成显卡,主板供电均正常,现在也没啥办法了,该测试的都测试了,现在只有先软后硬了,自己也在论坛也查看了一些关于C200的资料,感觉是bios问题,有没有哪位大侠刷过这个U37BIOS的程序且点亮机器了,把这个bios上传上来,帮小弟一个忙,谢谢!我也不是太肯定就是BIOS,只想测试一下!

网友:
我也想找到啊,好像没有呢

网友:
哪有桥BIOS 啊

网友(2015-11-25):
我这个是断电,重启

网友A:
我的是卡logo,下了2个刷完之后涛声依旧,准备干桥

网友:
我也在找U37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卡logo,下了2个刷完之后涛声依旧,准备干桥

卡LOGO的修好了没?我这个也是卡LOGO很久,一分钟左右,就进系统 了。在系统下外接键盘鼠标都可以用,就是不能识别U盘和打印机。硬盘光驱都取下了还是卡呀。

网友(2015-12-27):
我这有块   裸板跑0.45   刷  南桥BIOS  没好  刷 U37   还是一样  不知道咋回事   也没有短线  郁闷呀  你的搞好 没有呀

网友:
大家的都一偶样吗我的 y

网友:
我的也有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