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们进来看看!

楼主(2015-10-24):
主板是技嘉牌,啥型号没看。症状是:通电开不了机,cpu风扇转了1 2秒之后就停了,清洗显卡,内存症状都还在,不插显卡内存,症状也在。换了电源,风扇,症状还是这样,我想应该换主板就不会了,但我想问,主板还有的救吗?初步估计是 南桥还是北桥不通电,感觉无维修价值。

网友:
主板短路,有些CPU坏了也会跳。检查内存供电,U供电,桥供电几个对地有无短路。重点检查CPU附近的电源芯片。

网友:
转一下停……是少供电或不跑码都会这样……要一步一步查。有没有价值就要看你自己了

网友:
主板缺少供电,或者BIOS

网友:
看楼主应该是外行,送修吧

网友:
直接换新的得了~

网友:
这个主板太有救了 你不会就送同行修吧

网友A:
送我吧,我一直让它回生

网友:
第一感觉就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去买工具回来 自己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我吧,我一直让它回生

拿来练练手最好了。

网友:
可能是主板那个地方短路

网友:
扒掉12V再试试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或I/O吧

网友:
电风扇不转不是大问题,再修修吧

网友:
首先应查主板有无短路的,通电测各种供电出全了没有。

网友: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拿店里去比较合适

网友:
这个要看怎么分故障的,先拔掉12V电源试试

网友:
先换下电池强制上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