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屏分辨率自动跳

楼主(2015-10-24):
一G470机器换过95831,刷过BIOS。客户拿回用了几天,现在是开机屏分辨率要么1024*768要么就正常,每隔几秒变化一次,长短不固定。看设备管理器里分辨率跳到1024*768时是发现非默认监视器,回复正常时那个非默认监视器消失。请教有没有遇到这情况的?或者提示下思路,谢谢!

网友:
从驱动下显卡   试下

网友:
接外屏   试过没?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先排除软件,也就是安装系统,安装官方驱动,不行的话,更换屏幕看看,或者拆掉屏幕,单独外接看看,会不会是屏幕检测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