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8、 Win7双系统安装

楼主(2015-10-24):
Win8 、Win7双系统安装

  电脑原来C盘安装的是32位的Win7系统,现在想要把64位的Win8系统安装到E盘,安装前把E盘清空了!F留足空间用来解压ISO文件。还需要一工具个文件:nt6 hdd installer

  安装步骤:

  1. 准备把Win8系统安装到E盘,先把下载的64位的Win8消费者预览版解压到F盘根目录,注意第一个是E盘,后面是F盘(安装完成后删除解压出来的所有文件)。如果你目前是Win7点击模式2,目前是XP,点击模式1。

  2. 安装器会发现你解压到F根目录的文件,这时候按照提示点击中间的重启,继续下面的安装步骤。

  3. 重启开机时候会发现nt6 hdd installer的选项!选择,然后回车,就开始了我们的双系统安装!

  4. 这时候需要输入产品密钥,这个不要担心,因为微软已经给出来了,所有版本的Win8,密钥就这一个:DNJXJ-7XBW8-2378T-
X22TX-BKG7J 如果你手边只有一个电脑,又是装双系统,那么用纸和笔记下来,一会手动输入,虚拟机安装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复制粘贴就可以。

  5. 接下来要选择安装在哪个分区,要安装到E盘,电脑上有C D E F四个分区,在这里就点击选择第三个分区,你根据你的情况来选择!

  6. 接下来的这个界面装过Win7的朋友就更熟悉了吧,等待……

  7. 等待安装完成后你会等到这个界面,安装基本完成,不过等待的时间结束,接下来是需要你来设置的!选择Windows 8 Consumer Preview启动刚装好的系统,按照下面的提示完成设置。

  8. 第一个要设置的是个性化,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资讯说Metro可以修改界面颜色了,就是这样的,不过本人还是比较喜欢默认的这个颜色,就没有修改,你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修改。还有填写电脑名称。

  9. 接下来需要设置很多东西,不过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快速设置,一个是自定义设置,快速设置很多都是默认的,你嫌麻烦可以选择,我们这里选择了自定义,不过借来的很多需要自定义的并没有去修改,保持默认就下一步了。

  10. 选择自定义设置后的第一个是选择要不要联网,当然得连接上,因为后面要用,选择第一个 是 启用共享并连接到设备,记得在
开发者预览版的时候很多朋友装完后遇到没法上网的问题,基本是网卡驱动导致,但是自己又很难解决,这次的消费者预览版很好
的解决了基础驱动问题。

网友:
这个还不错,发个装苹果系统的,苹果机装双系统有点难度,发个这贴肯定会加不少分的......

网友:
苹果电脑装双系统简单得很,特别是普通的电脑

网友:
还是把C盘的WIN7换成64位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