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保护隔离不过求助

楼主(2015-10-24):
一Y470公共点和各电感无短路,公共点电压0.9V左右。PACIN信号低电平,测对地25欧,拿掉PR120、PR319、PR338、PR340、PR343、PQ316、PQ310测PACIN还是25欧,查图纸PACIN再无其它去处,现在无头续了,要怎么确定PACIN对地25欧是否正常呢?或者PACIN还有其它去处?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弄的太模糊了,公共点为0,9v,PAIN为高,ACOFF为高,打阻值只能判断是否有短路影响了电压
现在问题思路没搞清楚,打阻值,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这种线路上电额阻值,不短路,就可能是好的了

网友B:
保护隔离的后级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弄的太模糊了,公共点为0,9v,PAIN为高,ACOFF为高,打阻值只能判断是否有短路影响了电压
现在 ...

正常机器上PACIN阻值是10K,此机只有25欧左右,已经对照图纸拆掉相关电路阻值不变。现在考虑是不是还有其它去处图纸上没找到?或者就是线路对地了?现在的情况就是怀疑PACIN被拉低了。现在已经能确定不是因为末端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的后级有短路

B+直接拉过去没有大电流,应该不是短路保护了。只发现PACIN不正常,是不是还有其它位置无头绪了

网友:
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如果你要确认,最好是找个好板子对比下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