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保护之电路系统设计攻略

楼主(2015-10-24):
汽车保护之电路系统设计攻略

  在开车的人群中,有人因某些原因而发生交通事故。如酒后驾车,所以我们就需要在车上安装一台酒后驾车自动保护装置。是有四部分组成,分别如下:
检测电路:检测电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酒精气体检测电路,它是利用酒精传感器对酒精具有高的灵敏度的特性来对空气中含酒精量进行检测,其结构图如图2所示。

  酒精传感器是一种二氧化锡半导体型酒精气体传感器,它具有对酒精具有高的灵敏度和快速的响应得特性。但它缺点是由于有电加热丝寿命较短,我们可 以利用第二部分的车内人体红外检测电路来控制它的工作。所以第二部分功能为车内人体红外检测,当检测到有人体时,首先给酒精传感器通0.5-2S的大电流 使传感器快速加热,从而迅速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如正常加热传感器需加热片刻才得以工作,然后启动相应电路。

  中央处理电路:采用单片机进行智能处理,控制语音提醒和保护等。软件处理流程图如图3所示。

  语音电路:如果检测酒精含量接近交通安全标准,会友情提示小心驾驶。如果超过安全标准,动作电路动作,并警告驾驶员严禁驾驶。

  动作电路:根据控制电路的处理结果直接切断发动机。

  车酒后驾车自动保护系统图如图1所示。有了此汽车酒后驾车自动保护装置,有效控制了因酒后驾车引起的交通事故。此系统还可应用在其它需要严禁控制酒后操作的的场合。比如叉车、吊车。

汽车电路图一(系统电路图)
  利用酒精传感器的含有酒精气体检测装置,当在车内检测到酒精浓度超过标准,电路中继电器动作,切断汽车发动机,使汽车不能开动。如图, 此电路控制简单,缺点只要车内酒精浓度超标则会动作,所以应用存在局限性,如出租车就不适合。

汽车电路图二(酒后驾车自动保护系统)

  汽车整车电路通常有电源电路、起动电路、点火电路、照明与灯光信号装置电路、仪表信息系统电路、辅助装置电路和电子控制系统电路组成,所以汽车电路保护是要学习的。

汽车电路图三(汽车保护电路图)

  1、 电源电路

也称充电电路,是由蓄电池、发电机、调节器及充电指示装置等组成的电路,电能分配(配电)及电路保护器件也可归入这一电路。

  2、 起动电路

是由起动机、起动继电器、起动开关及起动保护电路组成的电路。也可将低温条件下 起动预热的装置及其控制电路列入这一电路内。

  3、点火电路

是汽油发动机汽车特有的电路。它由点火线圈、分电器、电子点火控制器、火花塞及点火开关组成。微机控制的电子点火控制系统一般列入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中。

  4、照明与灯光信号装置电路

是由前照灯、雾灯、示廓灯、转向灯、制动灯、倒车灯、车内照明灯及有关控制继电器和开关组成的电路。

  5、仪表信息系统电路

是由仪表及其传感器、各种报警指示灯及控制器组成的电路。

  6、辅助装置电路

是由为提高车辆安全安性、舒适性等而设置的各种电器装置组成的电路。辅助电器装 置的种类随车型不同而有所差异,汽车档次越高,辅助电器装置越完善。一般包括风 窗刮水及清洗装置、风窗除霜(防雾)装置、空调装置、音响装置等。较高级车型上还装有车窗电动举升装置、电控门锁、电动座椅调节装置和电动遥控后视镜等。电子 控制安全气囊归入电子控制系统。

  7、电子控制系统电路

主要有发动机控制系统(包括燃油喷射、点火、排放等控制)、自动变速器及恒速行驶控制系统、制动防抱死系统、安全气囊控制系统等电路组成。

汽车电路图四(电路图)

  (1)纵观“全车”,眼盯“局部”-由“集中”到“分散”。

  全车电路一般都是由各个局部电路所构成,它表达了各个局部电路之间的连接和控制关系。要把局部电路从全车总图中分割出来,就必须掌握各个单元电路的基本情况和接线规律。

  汽车电路的基本特点是:单线制、负极搭铁、各用电器互相并联。各单元(局部)电路,例如电源系统、起动系统、点火系统、照明系统、信号系统、仪表系统等都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看电路要以其自身的特点为指导,去分解并研究全车电路,这样做会少一些盲目性,能较快速、准确地识读汽车电路图。开始,必须认真地读几遍图注,对照线路图查看电器在车上的大概位置及数量,电器的用途,有没有新颖独特的电器,如有,应加倍注意。

  (2) 抓住“开关”的作用-所控制的“对象”。开关是控制电路通断的关键,特别注意继电器不但是控制开关也是被控制对象。

  (3) 寻找电流的“回路”-控制对象的“通路”。

  回路是最简单的电气学概念。无论什么电器,要想正常工作必须与电源(发电机或蓄电池)的正负两极构成通路。即:从电源的正极出发→通过用电器→回到同一电源的负极。这个简单而重要的原则无论在读什么电路图时都是必须用到的,在读汽车电路时却往往被忽略,理不出头绪来。

电路图五

  源保护电路:限制+12V电源总线的正向电压,并阻止产生负压。

网友:
楼主反光镜自动收缩的电路有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