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自动关机怎么办?

楼主(2015-10-24):
笔记本电脑自动关机怎么办?

  笔记本电脑运用过程中会忽然自动关机的故障,我们认为是硬件出了问题,于是就去笔记本电脑维修点去修理,其实有些小问题不必如此劳师动众。笔记本电脑自动关机怎么办?下面总结了五种解决笔记本电脑自动关机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1.首先检查的就是自动关机功能是否已经开启。笔记本电脑自动关机并不是完全由硬件故障造成的, 例如不小心启动了定时关机,时间到了电脑会立即自动关机。

  2.笔记本电脑病毒也会造成笔记本电脑自动关机,最容易引起此类故障的病毒就是一种叫做【冲击波】的电脑病毒,这时候尽快进入笔记本电脑的安全模式使用正规杀毒软件进行查杀。

  3.电脑系统文件被破坏也会造成笔记本电脑自动关机,如Win2K下的KERNEL32.DLL,Win98 FONTS目录下面的字体等系统运行时基本的文件被破坏时,电脑就会无法运行而重新启动,需要重新安装这个程序就可以。

  4.电源供应不足的话,也会造成笔记本电脑自动关机,这时需要更换一下电源线和插线板就可以解决。

  5.笔记本电脑的内存热稳定性不良、芯片损坏引起的系统整体出现错误也会造成笔记本电脑自动关机,清理一下笔记本电脑的灰尘,如果芯片损坏要送售后部门进行维修。

笔记本电脑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80832-1.html

网友:
你这是故障总结呀

网友:
应该写上怎么避免发生这样的故障!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