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0不保存CMOS,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10-24):
想不通的故障呀

网友:
先把RTC电路相关元件换了再说,排除性能不良以防万一

网友:
rtc电路查查 有没有漏电

网友A:
可能还是桥没焊好,先测试下桥的工作条件满足否,要是条件OK,还得做好BGA

网友B:
RTC电压被拉低了吧

网友:
把那小电容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电压被拉低了吧

没有被拉低呀,电压正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还是桥没焊好,先测试下桥的工作条件满足否,要是条件OK,还得做好BGA

这个电脑电池不好使了,插上适配器,把CMOS信息改好,能保存,一旦把适配器拔了,信息又没了。看电路图VCCRTC电路就那么几个原件,都没问题呀。

网友:
在换个桥试试

网友:
你如果确认你的CMOS线路没有问题 极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最好在查下

网友:
BGA没作好吧。

网友:
要么没做好 要么桥本身问题

网友:
不存cmos是电池没电吗

网友:
此问题已解决,从新换个桥好的

网友C:
两桥下去,利润又打折扣了

网友:
拔了电源,就不保存,怎么能算存住呢。

网友D:
我想问电池还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电池还好吗?

主板电池2.7V  笔记本电池不能用了,现在换完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桥下去,利润又打折扣了

这你就想错了,前面的桥不能留着其他机子用吗

网友:
最好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桥问题啊,看来只能一步一走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还是在RTC电路了,如果有漏电的电池电压会降低,如果没有降低看是不是有开路的!

网友E:
把那电池换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那电池换了就ok了

要是这么容易就不换桥了

网友:
不行在换个桥,这桥又不贵

网友F:
电池有电吗?????

网友:
RTC有电不代表进桥一定有电压,万一中间断线了,万一桥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有电吗?????

要是没电,我换什么桥呀

网友:
也有可能,但我修过晶振老化了也会这样

网友:
第一个桥不一定是坏的,  有可能没焊好

网友:
跟客户淘个二手电池把 没办法保存时间 系统容易坏 伤硬盘

网友:
没断线的话电阻电容都换掉   不行就直接干南桥吧

网友:
理论上是RTC 那一块,当然还有桥问题也是有可能要查的

网友:
如果你已经排除了RTC电路。那可能就是跟桥有关了

网友:
估计是,数据保存在南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