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暗屏怎么搞?(灯管点亮了)

楼主(2015-10-24):
四灯管大口,最开始是灯管一闪一闪的,测试灯管是好的。换高压板,由于手里没有四灯的高压板,就用两灯小口的代换(只接了两根灯管)。灯管正常点亮之后,出现暗屏(有图像),请教一下会不会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你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电压正常吗

网友:
楼主可以吧原来给高压的供电断开试下

网友:
把亮度接上再试试

网友:
还真是,不好意思弄错了

网友:
发错地方了,麻烦版主别删,帮我逻个地方

网友:
暗屏应该跟高压条有关吧,我帮别人搞过一台笔记本也是暗屏后来换高压条解决的

网友:
灯管亮度不够吧,还是要四灯高压版

网友:
如果显示正常的的话,那就是高压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