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显卡怎么切换

楼主(2015-10-24):
双显卡怎么切换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很多都支持双卡切换功能,什么是双卡切换,简单的说就是笔记本同时拥有独立显卡与最新的SNB处理器自带的核心显卡,两者可以根据电脑应用需求,进行切换。这里说的双卡切换不同于APU双卡交火,APU实现的是独立显卡与APU核心显卡同时使用,但对于Intel SNB处理器自带的核心显卡不能与独立显卡同时使用,因此才有了双卡切换技术的出现,当应用大程序时,我们应该选用独立显卡,普通应用使用CPU核心显卡即可,这就涉及到切换功能。

下面是针对Nvidia和AMD的显卡驱动控制面板的解说-双显卡切换:

Nvidia的双显卡切换设置:

  NVIDIA开发的optimus技术,不需要用户自己干预,系统会自动判断当前任务,然后选择显卡执行任务。当然如果驱动无法正确识别,或者有些程序不需要使用独立显卡,但是用户想用独立显卡运行也可以手动设置该程序强行使用独立显卡运行,但是这样会无端增加笔记本的散热负担,造成散热风扇高转的结果就是灰尘积累的速度加快,需要频繁清理灰尘。

如何设置运行3D程序时全程使用独立显卡:

  1、在桌面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上选择NVIDIA控制面板:

  2、然后弹出NVIDIA的设置菜单,选择管理3D设置,就会看到全局使用集显或者独显的选项,选择独立显卡之后,系统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会使用你选择的显卡:

对于单独程序进行显卡设置:

  1、选择添加自己需要设定的程序,比如我们需要设置KMP为高性能显卡,就选择这个程序。

  2、选择该程序需要使用的独立显卡:

  3、还有一种更为简便的功能,就是对于每个程序,也可以随时选择它调用哪个显卡。

  对于一个桌面程序点击鼠标右键:

  4、如果右键中没有提供选择显卡的功能,就需要进行下面的设置:

  还是回到3D设置的界面,选择视图,将下拉菜单中的最后一项“将'用图形处理器运行'添加到上下文菜单”前面打钩:

  5、再回到程序,单击右键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选项,让你选择该程序是使用独显还是集显。

使用AMD显卡的双显卡切换方法:

  桌面点击右键进入“配置可交换显示卡”选项

  在切换界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可供切换的显示核心类型,独显用“高性能GPU”表示,集显用“省电GPU”表示,从界面选项中我们可以看到独显与集显的切换其实也是性能与效能之间爱你的切换,独立提供了强劲的性能但同时功耗也较大,集显虽然性能上与独显还有差距但与其相比功耗却低很多。当用户需要大量图形运算时切换独显可以发挥整机最大性能,当用户需要更长的续航时间和更低的噪音时切换到集显是个不错的注意。

网友:
台式机的还没试过,英特尔的可以显示两个,AMD的只能显示一个显卡,具体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
台式机双显卡要交火线吗

网友:
双显卡??这么牛啊

网友:
其实我想说,有独显的,为什么要用集显找虐啊

网友:
怎么切啊,我不知道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
its possible on desktop

网友:
好贴实用收藏了。路过的

网友(2016-08-25):
刚好用上了。我有个笔记本好象不能切换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