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花屏了,是加焊显卡是吗?那么那个是显卡?

楼主(2015-10-24):
华硕X55VD花屏了,是加焊显卡是吗?那么那个是显卡?我是新手  求教啊

网友:
四个黑色的显村旁

网友:
我只是说下左下边的这个是

网友:
左下……旁边4个黑色的小兵

网友A:
显卡 你找不到 你确定你能bga好吗

网友B:
楼主 能干好么  楼主你确定你是修电脑的?

网友:
要设置注册的权限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 能干好么  楼主你确定你是修电脑的?

不像是修电脑的,连显卡都不知道是哪个的确定能bga?看来是客户上论坛问了去砍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像是修电脑的,连显卡都不知道是哪个的确定能bga?看来是客户上论坛问了去砍价的了

我看也是  就算是学徒不知道那个是显卡 师傅能放心让上BGA?

网友:
你确定你要做BGA  你都不怕做了机器不显示 故障扩大?

网友:
找外接VGA用万用表找芯片周围

网友:
左下角那个有白色散热硅脂的就是

网友:
你确定你会加焊吗,搞不好把显卡能死了

网友:
显存旁边就是了

网友:
你显卡不认识 到会加焊啊

网友:
你连哪个显卡都分清,就算你知道哪个是显卡也被整坏了,还是送修吧,再说了你可能也没有加焊设备

网友:
估计楼主是新手中的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 你找不到 你确定你能bga好吗

说不定上风枪呢

网友:
不知道没事。。上淘宝一下。。马上会告诉你是什么芯片。